哪位给科普一下,神七轨道舱的伴飞小卫星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01):
能实现绕飞???
实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它怎么绕飞啊?难道就靠他们之间的引力???
没这么夸张吧?

搞不懂,可否指教!

网友A:
需要动力,动力耗尽后寿命终止

刚开始是伴飞,是同轨道的,不绕飞

网友B:
没有实用意义,供YY专用

轨道太低,因为飞船有效载荷太小,这种小卫星,不大可能多次变轨,大概就是几个星期的寿命。

网友C:
小卫星是可以回收的,再次注入燃料

网友D:
好象目的之一是为将来太空仓(空间站装备)对接做准备

没网上的时候,看电视时听说的

网友E:
主要是供实验测试用的

    不存在什么“绕飞”,其初始速度向量与飞船相同,但放飞瞬间根据动量守恒定律二者会逐渐拉开距离,如果小飞船上有发动机也要在距主飞船一定距离外才能工作。
    其实这些问题如果有心,只要真正掌握高中物理知识就完全可以准确分析。

网友B:
小卫星伴随绕飞试验

来源:新华网
北京10月5日电(田兆运、姜宁)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严密监视和精确控制下,神舟七号伴飞小卫星于5日18时14分顺利实现了在4×8公里椭圆轨道上环绕飞船轨道舱飞行的目标。

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小卫星伴随绕飞试验取得成功。

据介绍,伴飞小卫星于9月25日搭载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并于9月27日被成功释放。其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伴飞小卫星进行了持续跟踪测轨,确定了精密轨道参数,制定了“多天多次变轨,逐步逼近绕飞”的控制策略。9月30日至10月5日,先后进行了3个阶段共6次轨道控制,逐步控制伴飞小卫星实现对飞船轨道舱由远距离接近到近距离逼近,并最终形成环绕飞行。

据介绍,小卫星伴随绕飞试验的成功,将为大型航天器的在轨故障诊断和保障奠定基础,同时将对延伸和拓展航天器的功能和应用起到积极作用,并且也将为未来我国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活动提供有益经验。

网友B:
还真是“绕飞”,不计代价的创意

制定了“多天多次变轨,逐步逼近绕飞”的控制策略。9月30日至10月5日,先后进行了3个阶段共6次轨道控制,逐步控制伴飞小卫星实现对飞船轨道舱由远距离接近到近距离逼近,并最终形成环绕飞行。
===================================================================

如此多次变轨之后,小卫星的使用寿命更短!

网友B:
更多消息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5/content_10151394.htm
神七伴飞小卫星获取千余幅飞船多角度清晰图像

网友F:
军事用途

如果小卫星换成一颗炸*,就可以用很小的能量消耗,跟踪敌国卫星并将其炸毁

没看到我们一再强调没军事目的吗?

网友E:
“绕飞”的轨道不是真正的环绕轨道

    而是自身地球轨道变轨“等效”的结果,绕飞船的实际“轨道”不符合以飞船为质心的牛顿运动学定律,这么做是为对接和空间站做准备,精密的变轨控制是建立长期空间站必须的技术,包括对接、舱外设备安装、维护等等,当然用于军事攻击手段也是可行的。

网友G:
绕飞是不是相对运动?

具体来说应该是同周期的两个椭圆,然后相对运动就变成了绕飞了。

分开的地方由于给小卫星很小的能量,结果还是跟飞船近似平行的飞,不过有个小的夹角,比如往相对飞船北抛出去的,等下次飞船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小卫星应该正好也绕地球一圈从相对飞船南面回来。

其实两个东西都是绕着地球在转。是不是这样?

网友H:
如果靠万有引力来绕飞好像有点问题

按照公式:GMm/r^2=mr(2*3.14/T)^2,
其中G为万有引力常量6.67*10^(-11);M为轨道舱质量;m为小卫星质量;r为绕飞半径,T绕飞周期
假设轨道舱质量为1吨、绕飞半径为5千米(报道是4~8千米),这样计算出的周期大约为10000天,线速度为36.5微米/秒。
能实现吗?即使实现了,30年才转一圈,早掉下来了

网友E:
所谓绕飞是变轨的结果

通过改变自身的地球轨道相对改变与主轨道器的位置而已,需要全程机动才能完成。

网友D:
相信春阳的

绕飞伴飞与主飞行器之间的万有引力没多少关系。

网友I:
两个基本等速且具有微小远近地距差异的轨道

此外还在同一个轨道平面上。这样的话所谓“伴星”就会在主星的前方或后方上下摆动伴飞。若其远近地距差异调节为零,则就能实现其同步飞行。若逐渐接近,就能实现对接。

网友J:
掌握空间变轨技术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纯为个人猜测!
若有雷同,纯为巧合!
不过个人相信,这次突出这个亮点,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打卫星了,不管是固定轨道卫星,还是变轨卫星!
当然,伟大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如果,假如,一不小心,一不注意----碰到的你的卫星!
那么,纯属巧合,是不可控制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比如说:太阳风,万有引力,或者蝴蝶.
最后再强调一下:伟大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网友K:
估计是为以后对接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