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一个数组存储在c8051f330内部8k的flash中?谢谢

楼主(2008-10-02):
我主要是想做个供lcd使用的字库

网友A:
c51中用code定义数组就可以了啊

比如:uchar code thank_code[]={0x00,0x00,0x00,0x58,0x00,0x00,0x00,0xdd,0x00,0x00,0x00,
                         0x00,0x77,0x78,0xde,0xdf,0x88,0xd3,0x00,0xd4,0x00,0x00,
                         0xe0,0xe1,0x76,0xde,0xdf,0x88,0xd5,0xd6,0xd7,0x00,0x00,
                         0xe2,0xe3,0x69,0x4d,0x88,0xd8,0xd9,0xda,0xdb,0x71,0xdc};
就会放到flash中的.

网友A:
前面声明了,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