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验压敏电阻的质量?

楼主(2008-10-03):
我在可控硅上加了一个压敏电阻(14K471),但近来可控硅(BTA41)故障率挺高,
是否是压敏电阻未起作用?压敏电阻并联在可控硅两端,同时并联了RC吸收电路.

网友A:
应当分析故障的原因,压敏电阻用在这意义不大

RC吸收回路的参数要正确选择,可控硅本身的选择也要留有余量。

楼主:
RE

我把图传上看一下.
220V交流电,负载是个1KW左右的电机,平时电流也就是6A左右,散热可靠.
我就怀疑是否是可控硅本身质量不好?我买的BTA41是7元5角的(不含税).
产品生产时用电阻做负载,没问题.
故障大多出在总装配,第一次接电机负载通电时,可控硅就出现开路故障,如果当时未出现故障的以后工作也基本正常.
可控硅不好?

网友B:
压敏电阻(14K471)和可控硅(BTA41)的手册我都没有

说不上话的啦。

当然,俺也认为春阳是对的。毕竟压敏电阻只是一个电压阀门,而RC吸收装置是一个频率阀门,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C:
电感性负载,这点耐压低了些,换成1kv以上的可靠些

根据lz的损坏现象看,不是热过载损坏,象是耐压不够而一命呜乎的.很有可能买的是大兴货.

网友B:
防胜于保

电感负载在通断瞬间产生的高压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控制为了尽可能避开这种高压,采取了过零触发的手段。但如何保护或者说如何让其影响最小则要讲究一些。

以RC吸收器为例,我发现许多电路装在电路板侧,以让过压保护相关元件。但为什么不将保护靠前呢?以防为主呢?我的意思是RC吸收器应当尽可能接近高压发生的源端,不要放在电路板上。这样才更有防患于未然的意味。

网友D:
压敏在此频率太低

网友E:
先把水搅浑,哈哈。。。

1、电感负载在导通瞬间不会有尖峰电压,也没有冲击电流。
2、可控硅是电流过零关断的器件,既然是电流过零,对于电感负载,也就没有自感高压,无所谓的尖峰电压。(即使有也不大)

网友E:
可控硅 重要的而容易被忽略的参数:dv/dt、di/dt

网友F:
LS,电压上升率太快?

网友B:
很有意思的,请继续

网友G:
故障大多出在总装配,第一次接电机负载通电时,可控硅就出现开路故障,如果当时未出现故障的以后工作也基本正常.

------------------------------------------------------------------

既然是开路故障,如果以后工作都正常,应该是晶闸管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H:
怀疑是质量问题

网友I:
220V电源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