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保险

楼主(2008-10-04):
这两天在修一台SONY电视机,发现一个半导体的保险编号为PS801,型号为N20(0.8A,封装为TO-92两脚),用万用表测电阻为MΩ级。不知道哪位用过这个器件,是不是在高压下才起到保险的作用的,它是串联在115V供电电压里的。

网友A:
PS801(N20)是限流保险,不会无故自杀,还有其它另件损坏哦

接修一台索尼KV-2189TC/RM-849S(G3E底盘)彩色电视机,故障现象为三无,检查发现行输出管Q802(2SD1878)击 穿,PS801(N20)限流保险烧断。检测有可能引发此故障的有关部位,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点。更换上述损坏元件 后,机器正常工作。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当工作到将30分钟时,机器突然间自动关机。待机器冷却后从 新开机观察,发现机器在自动关机前的一瞬间,出现行幅收缩现象。从新仔细检查,发现行推动变压器T801次 级热端与电路板焊盘有十几欧的电阻,将此焊点重新补焊,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本文来自: 振峰家电(http://www.zfjd.cn) 详细出处:http://www.zfjd.cn/Article/tv/4455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