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14

楼主(2008-10-05):
AD8044是V12供电,输出高电平时U2的2脚为1.3V(原来写得不仔细),输出低电平时为6V(这个地方搞不清);
U2的6脚始终为低电平(即光偶始终接通);
拔下9014时,U2的2脚为12V.
不知道AD8044输出低(原来写错)电平时光偶为什么不能断开.

网友A:
你的G1地与6N136的5脚地是共的吗?

网友B:
AD8044输出高电平时,光耦就是导通的啊!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ad8044的8脚电平描述一下

网友C:
你好好看看datasheet,看看U2的7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这句话肯定有误

AD8044是V12供电,输出高电平时U2的2脚为0V,输出低电平时为6V

---- 不管怎么说,U1C输出高电平时,U2的2脚总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导通的压降的。

---- 另,V12不知道是多少伏?

网友C:
不知道AD8044输出高电平时光偶为什么不能断开?

如果此时能断开,你说什么时候能导通呢?输出低电平时?

楼主:
v12为12V,

v12为12V,AD8044高电平输出时8脚为10.7V,低电平时为0.7V,低电平时U2的2脚为6V(搞不清楚),高电平为1.3V,
问题就是不管AD8044输出是高是低,光偶都导通.

网友D:
8脚低电平0.7V当然9014会导通

9014的B-E并联一个3K电阻就行了。

网友A:
你把运放输出串只电阻直接拉到光耦IN+

IN-接地试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各位.

原来是设计是用高速运放AD8044,但现在刚做样板没有去买,就用MC3403代替,但也不清楚为什么MC3403输出0时吸收电流的能力这么低,无法把8脚拉到0,现换了个LM324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单电源场合,就应该用单电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