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检测的限幅问题

楼主(2008-10-05):
我用电流互感器检测交流电流,用电阻采样后直接采用运放构成的精密整流电路整流。但问题是如果原边有太大电流时,可能在采样电阻上产生大电压以致烧坏运放,所以我采用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进行限幅,不知可行不;或者采用背对背的稳压管如何;二者如能用哪一个更好,如不能用,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当然是越经济越好。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用一个高耐压的电容,与采样电阻串连,再加背对背的稳压二极管,保证安全性。

网友B:
串联电容可能又相移吧

网友C:
你可以选择小变比的互感器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进行限幅?不太了解所说的“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什么东东,也不了解它的漏电特性。好象它们的限幅值通常都比较高。

网友D:
显然不能用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进行限幅

显然不能用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进行限幅,要是真能限得住,这个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本身也得烧,何况多数是限不住的。

网友E:
似乎磁饱和了就上不去了。。。

高得离谱了,互感器是不是就发热崩掉了把?

网友F:
从你描述的看来,似乎就是互感器没选好啊

你的运放选的是什么,多大的电压就烧了?

楼主:
原创

不能用电容进行移相,还有我是在不同机型,也就是说不同电流规格使用一个互感器,所以在最大电流规格时就不用虑该问题,正像楼上说的会饱和。TVS的具体参数看附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113924822.pdf

楼主:
运放使用LM358,输入电压-0.3~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