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的FLASH异常发烫

楼主(2008-10-05):
我做的一块验正板,FPGA芯片是EP1C12Q240C8,FLASH芯片是SST39LF160,电路没问题的检查过多遍了,一上电FLASH芯片就发烫耗电加大到1A,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赐教!(不焊FLASH芯片时板子耗电200MA).

网友A:
re

很明显,FLASH的pin和FPGA方向冲突;
测一下FLASH的CS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B:
输出线存在电平竞争的结果

是设计错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