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是如何保护充电的?

楼主(2008-10-05):
 这是用在闪光灯上的充电电路,电源接交流220V电。当上面电压低于下面电压时,D3,D4导通,电解电容C1,C2,C3充电,而当上面电压高于下面电压时,电源电压加上C1,C2,C3两端电压通过晶闸管bt151对电解电容C4-C9进行充电(灯管接在C4,C5两端,C4-C9是充电电路的主电容)。前面接在交流电源两端的0.47uf电容用于滤除高频成分。
   此电路的难点在于两个晶闸管是如何控制充电的?VR1,VR2可能是热敏电阻(也可能是压敏电阻)。正常情况下晶闸管bt151应该是导通的,当温度升高到一定时,两压敏电阻的阻值急剧减小,导致晶闸管bt169导通,bt151的触发电压被拉低到零,因而截止,电容C4-C9停止充电。
   这样分析好像有点问题:bt169导通压降好像有1V左右,就算不计算VR1压降,VR1左端电压也应该有1V,此电压经过100欧姆电阻和IN4007到bt151触发极应该能够使之导通。
    两个晶闸管肯定是起到控制以及保护充电作用的。但是具体是如何保护,还望各位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