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C卡的读写从何下手?

楼主(2008-10-06):
  最近有个用非接触IC的项目,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好,网上看有RC500系列, FM1702NL,但都找不到资料,谁作过非接触IC卡读写的设备,该从何下手?有以上芯片的中文资料吗?

网友A:
不是最近吧?虽然俺不太清楚

网友B:
一般没有中文资料,都是英文的。你可以跟芯片厂家联系。

网友C:
实在不行,就买个模块,通过串口或SPI口通信。网上很多的

网友D:
给个油香

网友E:
逛逛

FM1702有中文资料,不过片子不好使,RC500也有中文资料,是你没好好找。RC500有软件开发包,不用的话,后果自负。有关RC500的一个开发东东,我Blog有,可下载。当年调试了好几天才搞定。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