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计过自动光圈DC驱动的电路吗?

楼主(2008-10-06):
自动光圈有DC驱动和Video驱动两种,最近用设计ST1151A设计DC驱动的电路。
但不知道这里DC驱动的原理,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信号定义

摄象机机身和自动光圈镜头的四针接口定义:1.DAMP+ 2.DAMP- 3.DRIVE+ 4.DRIVE-
我测量了一款三星的CCTV摄象机,“4.DRIVE-”一直为低电平,“3.DRIVE+”
当环境光最暗的时候电压最高(4V),当环境光变亮时,电压慢慢变低(0V)。

是不是通过“3.DRIVE+”高低控制光圈的大小?

网友A:
好象

好象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自动光圈驱动电路

找到一个电路,不过以下电路没有调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大家看看对不对,应该怎么改进?

楼主:
自动光圈镜头内部电路

如图右边是一个自动光圈镜头的内部电路图。
本来一直以为其内部是一个直流电机,现在看来只是两个线圈?
是靠什么原理打开光圈的页片的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从原理图看1.DAMP+ 2.DAMP-是作为反馈用的

网友B(2009-09-01):
视频驱动的原理大家可以讲下吗?有这方面的原理图吗?

网友C(2010-12-15):
对这个问题的好好研究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