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图片

楼主(2008-10-06):
小弟的12864显示图片
st7920的控制芯片
程序如下:
RS EQU P1.0
RW EQU P1.1
E EQU P1.2           ;12864资源定义
PSB EQU P1.4
RST EQU P1.5
;-----------------------------------------------
LCD_X EQU 30H
LCD_Y EQU 31H
COUNT EQU 32H
COUNT1 EQU 33H
COUNT2 EQU 34H
COUNT3 EQU 35H
;-----------------------------------------------
LCD_DATA EQU 36H
LCD_DATA1 EQU 37H
LCD_DATA2 EQU 38H
STORE EQU 39H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
MAIN:
MOV SP,#5FH
CLR RST ;复位
LCALL DELAY4
SETB RST
NOP
SETB PSB ;通讯方式为8位数据并口

;********************初始化**********************
LGS0: MOV A,#34H ;34H--扩充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30H ;30H--基本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01H ;清除显示
LCALL SEND_I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LCALL SEND_I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ALL SEND_I
;===============================================
TU_PLAY1:
MOV DPTR,#TU_TAB1 ;显示图形
LCALL PHO_DISP
LCALL DELAY3
SJMP TU_PLAY1
;===============================================
;全屏显示图形子程序
;===============================================
PHO_DISP:
MOV COUNT3,#02H
MOV LCD_X,#80H
PHO_DISP1:
MOV LCD_Y,#80H
MOV COUNT2,#20H
PHO_DISP2:
MOV COUNT1,#10H
LCALL WR_ZB
PHO_DISP3:
CLR A
MOVC A,@A+DPTR
LCALL SEND_D
INC DPTR
DJNZ COUNT1,PHO_DISP3
INC LCD_Y
DJNZ COUNT2,PHO_DISP2
MOV LCD_X,#88H
DJNZ COUNT3,PHO_DISP1
MOV A,#36H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WR_ZB:
MOV A,#34H
LCALL SEND_I
MOV A,LCD_Y
LCALL SEND_I
MOV A,LCD_X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清屏
;==================================================
CLEAR_P:
MOV A,#01H ;清屏
LCALL SEND_I
MOV A,#34H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查表取数据送显示
;==================================================
QUSHU: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数据
LCALL SEND_D ;送显示
INC DPTR
LCALL DELAY4 ;延时80ms,
DJNZ COUNT,QUSHU
RET

;===============================================
;写数据子程序
;RS=1,RW=0,E=高脉冲,D0-D7=数据
;===============================================
SEND_D:
LCALL CHK_BUSY ;写数据子程序
SETB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写指令子程序
;RS=0,RW=0,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SEND_I:
LCALL CHK_BUSY
CLR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读数据子程序
;RS=1,RW=1,E=H,D0-D7=数据
;================================================
READ_D:
LCALL CHK_BUSY ;读数据子程序
SETB RS
SETB RW
SETB E
NOP
MOV A,P0
CLR E
MOV STORE,A
RET
;================================================
;;测忙碌子程序
;RS=0,RW=1,E=H,D0-D7=状态字
;================================================
CHK_BUSY:
MOV P0,#0FFH ;测忙碌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SETB E
JB P0.7,$
CLR E
RET
;================================================
;延时子程序

DELAY3:
MOV R5,#100H
DEL31: MOV R6,#100
DEL32: MOV R7,#0FFH
DEL33: DJNZ R7,DEL33
DJNZ R6,DEL32
DJNZ R5,DEL31
RET

DELAY2:
MOV R6,#0CH
DEL21: MOV R7,#18H
DEL22: DJNZ R7,DEL22
DJNZ R6,DEL21
RET

DELAY1:
MOV R6,#06H
DEL11: MOV R7,#08H
DEL12: DJNZ R7,DEL12
DJNZ R6,DEL11
RET

DELAY4:
MOV R6,#100
DEL41: MOV R7,#200
DEL42: DJNZ R7,DEL42
DJNZ R6,DEL41
RET

DELAY5:
MOV R5,#05H
DEL51: MOV R6,#100
DEL52: MOV R7,#0FFH
DEL53: DJNZ R7,DEL53
DJNZ R6,DEL52
DJNZ R5,DEL51
RET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E:图形8.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
TU_TAB1: ; 数据表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9h,0FFh,0FFh,0B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E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EBh,0FFh,0F7h,0BFh,0F0h, 1Fh,0FDh
    db    0FFh,0FFh,0EFh,0F0h, 03h,0FEh,0FDh,0FCh
    db    0FFh,0EBh,0FFh,0F7h,0BFh,0F7h,0DFh,0FDh
    db    0EFh,0FFh,0EFh,0F7h,0BFh,0FEh,0FDh,0FCh
    db    0FFh,0EBh,0FFh,0B7h, 3Fh,0F7h,0DFh,0F1h
    db     9Fh,0F3h,0DFh,0F7h,0BFh,0FEh,0F4h,0FCh
    db    0FFh,0EBh,0FFh,0EFh, 7Fh,0C7h,0DFh,0F0h
    db     7Fh,0F0h, 3Fh,0F7h,0BFh,0FEh,0F5h,0FCh
    db    0FFh,0ABh,0FFh,0CEh,0FFh,0D7h,0DFh,0FDh
    db    0DFh,0FFh, 3Fh,0F7h,0BFh,0FEh,0FDh,0FCh
    db    0FEh, 00h, 7Fh, 10h,0FFh,0F7h,0DFh,0F0h
    db     5Fh,0FFh,0DFh,0F0h, 1Fh,0FEh, 8Fh,0FCh
    db    0FFh,0FFh,0FFh,0EEh, 7Fh,0F0h, 1Fh,0DDh
    db    0FFh,0FFh,0EFh,0FFh,0CFh,0FCh, 3Bh,0FCh
    db    0FFh,0FBh,0FFh,0F5h, 3Fh,0F0h, 7Fh,0C0h
    db     4Fh,0FBh,0EFh,0FFh,0F7h,0FEh,0BFh,0FCh
    db    0FEh, 03h,0FFh,0F7h,0BFh,0FFh,0FFh,0FDh
    db    0DFh,0FBh,0A7h,0FCh, 1Fh,0FEh,0B7h,0FCh
    db    0FFh,0A8h,0FFh,0F7h,0BFh,0FFh, 7Fh,0FDh
    db    0FFh,0FFh,0A7h,0F9h, 9Bh,0FEh,0E7h,0FCh
    db    0FFh,0AAh,0FFh,0FFh,0BFh,0FDh,0BFh,0F0h
    db     1Fh,0FFh,0F7h,0FBh, 9Fh,0FEh,0F7h,0FCh
    db    0FFh,0ABh,0FFh,0FEh, 7Fh,0FDh, 9Fh,0FDh
    db    0EFh,0FFh,0DFh,0F9h, 9Fh,0FEh,0FFh,0FCh
    db    0FFh,0ABh, 7Fh,0F3h, 3Fh,0F9h,0DFh,0FDh
    db    0FFh,0F8h, 0Fh,0F9h, 9Fh,0FFh,0F7h,0FCh
    db    0FFh,0FBh,0FFh,0F3h,0B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EFh,0FCh, 1Fh,0FFh,0FB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Bh,0FFh,0FFh,0FFh,0FDh,0FFh,0FFh
    db    0FFh,0FFh,0EFh,0FFh,0FBh,0FFh,0FDh,0FCh
    db    0FFh,0E9h,0FFh,0DDh,0FFh,0FDh,0FFh,0FFh
    db    0BFh,0FFh,0EFh,0FFh,0FBh,0FFh, 7Ch,0FCh
    db    0FFh,0EBh,0FFh, 9Dh,0FFh,0F1h,0FFh,0FDh
    db    0EFh,0FFh,0EFh,0FFh,0FBh,0FFh, 6Ch,0FCh
    db    0FFh,0EBh,0FFh,0DEh,0FFh, 94h,0FFh,0FDh
    db    0CFh,0FFh,0FFh,0FFh, 1Fh,0FEh, 65h,0FCh
    db    0FFh,0EBh,0FFh,0E7h,0FFh,0D5h,0FFh,0FDh
    db    0FFh,0FFh, 7Fh,0FFh,0FFh,0FCh,0BDh,0FCh
    db    0FEh, 00h, 7Fh,0C1h,0FFh,0D5h,0CFh,0F0h
    db     0Fh,0FFh,0DFh,0F0h, 9Bh,0FCh, 81h,0FCh
    db    0FFh,0FFh,0FFh, 24h, 3Fh,0D1h,0CFh,0FDh
    db    0FFh,0FFh,0FFh,0FFh, 7Bh,0FCh, 8Fh,0FCh
    db    0FFh,0FFh,0FFh, 51h,0BFh,0DDh,0DFh,0C0h
    db     7Fh,0FBh,0EFh,0FBh,0BBh,0FCh, 8Fh,0FCh
    db    0FEh, 03h,0FFh, 95h,0FFh,0D7h,0DFh,0F1h
    db    0CFh,0FBh,0AFh,0FBh, 5Fh,0FDh, 77h,0FCh
    db    0FFh,0A8h,0FFh, 95h,0FFh,0D1h, 1Fh,0FDh
    db    0FFh,0FFh,0A7h,0FAh, 5Fh,0FFh, 77h,0FCh
    db    0FFh,0AAh,0FFh, 92h,0BFh, 80h,0FFh,0F0h
    db     1Fh,0FFh,0F7h,0F9h, 07h,0FFh,0FFh,0FCh
    db    0FFh,0ABh,0FFh,0DFh,0FFh,0D5h,0FFh,0FDh
    db    0CFh,0FFh,0DFh,0F9h, 5Fh,0FEh,0F7h,0FCh
    db    0FFh,0ABh, 7Fh, 9Fh,0FFh,0D0h, 3Fh,0FDh
    db    0FFh,0F8h, 1Fh,0FAh, 4Fh,0FCh,0E3h,0FCh
    db    0FFh,0BBh,0FFh,0FDh,0FFh,0F7h, 9Fh,0FFh
    db    0FFh,0FFh,0EFh,0F9h, 4Bh,0FDh,0E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3h,0CFh,0FFh
    db    0FFh,0FFh,0EFh,0FFh,0FB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4h, 3Dh,0E7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9h, 7Ah,0E0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3h,0FAh,0A0h, 7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Eh, 1Dh,0E6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Ch

end

楼主:
液晶显示图片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A:
你那些图片,一个都显示不出来,还是传到21IC吧……

楼主:
??

上传的显示不出来!
还是传到21IC吧……???
什么意思???

网友B:
直接传到21IC的服务器上就可以了

楼主:
12864图片

原来图片太大了,传了好几次没传上去,我以为服务器出问题了,所以就传到相册了,不过在我这边能看到的
我压缩了一下,再传上来

楼主:
再来一张。。。

楼主:
这是一副书法图片

网友A:
你可以把所有图片放在一个帖子里的。

网友C:
很难看

毕竟12864的分辨率太低了

而且,
你这个屏的对比度怎么这么差啊???

楼主:
我第一次发图,我连着上传了几张,可只显示一张。
所以就单发了。下次看看

是呀,在这么低的分辨率下显示图片,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打击一下

属于10年前的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