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为什么AD623的输出与理想情况相差那么大呢?

楼主(2008-10-06):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AD623的输出与理想情况相差那么大呢?

1电源VCC过低。2要用双电源才线型。。。。

网友(2010-06-24):
看看AD623手册的图22,AD623说得清清楚楚单双电源都可以的

网友B:
输入超限了,就是VIN+,关于这点请看datasheet里 INPUT DIFFERENTIAL AND COMMAND-MODE RANGE VS. SUPPLY AND GAIN (我的datasheet 版本是 REV. C,从alldatasheet网站上下的,可能不够新,但是应该能用);
这里有两个公式,楼主自己计算下,建议以后仔细看datasheet,像这种仪用运放,一般是处理小信号的,你的不但是大信号,共模电压也太高了点,你这个电路如果输入电压均减小1.25V,输出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2010-12-04):
ls,说的很对,试验也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