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08-10-13):
各位大哥,小弟今日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下图的一个驱动电路,inker为感性负载。在最早一次试验中,R2选用5.1K电阻,R3处用一支1n4737稳压管替代,结果发现IRF640上电即导通且不受控,此时稳压管两端压降为7.1V。将R2、R3用现在的方案替换,R3两端的压降约为7.5V,此时再试验IRF640就可以正常受控。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期待有人能解答。

另外,IRF640内部集成了二极管,那么D1是否可以去掉?

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求解答,拜谢了~~

网友A:
也许关键在于1n4737稳压管

此时稳压管两端压降为7.1V,这样也许是由于稳压管内阻和三极管差不多了吧,所以有7.1伏的压降,有了7.1伏的压降,MOS管肯定就不受控制拉

网友B:
R2怎么接地了?

网友C:
不奇怪

MOS管有很大的输入电容,充满电后又放不掉,当然一直导通了。

网友D:
mos管输入阻抗高,光藕漏电流使稳压管击穿,导致mos开启.

网友E:
...

IRF640内部集成的二极管和D1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楼主:
4楼高见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解答。。

我觉得4楼的解释非常有建设性

3楼,R2接地,是因为源极接了-24V

网友F:
4楼高见

MOSFET是场效应管,栅极电荷必须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