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楼主(2008-10-14):
  谁会做小型电子干扰器?有现金奖噢
  主要是能干扰线路板和芯片的正常运行就行。
  因本人是电盲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忙,如能告之必有酬谢

     请留下你的电话或别的联系方式

网友A:
讨论一下

网友B:
用微波炉里面的磁控管

对着电路板照,立马死翘翘

网友C:
找木头东瓜,她有做现成的。

网友D:
想做什么?

网友E:
对,想做什么?

网友F:
說的詳細一點

网友G:

高频变压器,火花放电,等

网友H:
过了本人的就可以了

我做过,成本低,取材方便。用来测试电路的抗干扰能力,通过自测的电路过脉冲和静电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I:
xzl,我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J(2008-11-21):
发动机点火器你试一下

网友K(2019-04-24):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成本低,取材方便。用来测试电路的抗干扰能力,通过自测的电路过脉冲和静电都不会有问题  ...

XZL 怎么做的?有做好的吗?

网友L:
   打火机里面那个点火的,拆出来,帕帕,打一下试试

网友M(2019-12-27):
用日光灯的电感加一个启辉器即可

网友N:
特斯拉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