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现在公司有个产品要进行**!
DSP与一个可以进行内部寄存器设定的器件A相连,用的是I2C总线.现在我想知道DSP对A都进行了那些控制或设定.
我的想法是:在I2C总线上再挂一个MCU(比如说51),这样DSP对A进行读写操作的时候,MCU能够知道都进行了那些读写操作!
是否可行!请指点!

网友A:
用个总线分析仪器就可以搞定,不用搞那么复杂。

单片机分析的方案理论上可以,但要看I2C的总线速度是否足够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