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率信号处理,找到一份图纸,贴在10楼,哪位高手讲解?先

楼主(2008-10-14):
想搞个心率检测电路,例如路步机上的测心率的功能;以两只手的握柄为传感器,最后用单片机测,现在就是心率信号的处理不会,思路都没有,哪位高手介绍一下思路啊,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道你晚上时间在吗?公司的QQ被封了哦

你好,晚上加你,上班不让上QQ,被封了,非常感谢!!!不知道你晚上时间在吗?

网友A:
应该是在的时候多

你还可以上利尔达的网站上看下,他们有个解决方案,我订了一块,效果挺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啊!我回去就上QQ等你哦!

你说的那个是电子版吗?

如果是电子版的话麻烦你传一份给我吧!

hn_xiaoliu@126.com

谢谢!!

网友B:
给泥一缸米来跌,哈哈

<BIG><BIG><SMALL><BIG><BIG><SMALL></SMALL></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SMALL>这是俺给二姨家搬来的第二个书柜,以方便各位取用.现在FTP好象较正常了拉.感谢老大的较正常,哈哈

下载方法:

1. 先点下面这个地址

ftp://ic21@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

ftp://ic21@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

2. 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时,双点击"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

3. 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时,把你需要的东东拖到自已硬盘就行了, ftp的用户名: ic21 , 密码: 21ic
</SMALL></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SMALL></SMALL></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SMALL>也可用FTP工具"CuteFTP 7 "可下.
</SMALL></BIG></BIG></SMALL></BIG></BIG><BIG><BIG><SMALL>
<BIG><BIG><BIG><BIG><SMALL><SMALL><SMALL>ftp登陆     file.21ic.com</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BIG><BIG><SMALL><SMALL><SMALL>username    ic21</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BIG><BIG><SMALL><SMALL><SMALL>password    21ic </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BIG><BIG><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BIG><BIG><SMALL><SMALL><SMALL>进</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BIG><BIG><SMALL><BIG><BIG><BIG><BIG>[#0040ff][#ff0000]<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BIG></BIG></BIG></BIG></SMALL></BIG></BIG>

[url=https://bbs.21ic.com/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206册%202170页%2076.7m/国标%20gb%209706.1~gb%209706.20%20医用电气设备标准%20(全套)%20484页%2022.7m%20pdf版]/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国标 GB 9706.1~GB 9706.20 医用电气设备标准 (全套) 484页 22.7M pdf版

/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国标 GB 9706.1~GB 9706.20 医用电气设备标准 (全套) 484页 22.7M pdf版

/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山东医学院 医学电子仪器原理与技术 574页 7.9M PPT版

/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上海理工大学《数字化医疗仪器》 412页 27.3M PPT版

/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医学电子学基础 60页.ppt

/pub/电子书库/专辑类----医用电子专辑 6册 2170页 76.7M/医用级红外脉搏计数器.mht

楼主:
等了一晚上没等到你哦~~~~~~~~~~我哭

网友B:
俺帮泥苦,哈哈

楼主:
唉,咱是时间对不上啊,我白天上不了QQ

你可以在帖子上把思路稍稍说一下嘛?谢谢了啊!!!

楼主: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这份图纸

网络上找到了一份图纸,哪位高手稍微讲解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C: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这份图纸

如果11楼的电路图是用于心率信号处理,则左边的J1是接传感器的,右边的J1输出心率的数字信号(高低/脉冲).可以给出左边的J1的信号波形或电路图吗?

网友A:
没那么麻烦

GTALK,MSN也没有么?这上面大侠太多,说错了会丢人的.

网友D:
顺路问一下,INA321EA多少银子?

另外:利尔达那方案根本不稳定。。。

网友E:
就检测一个心率,搞个心电检测电路干吗?

杀**用牛刀!!!

网友F:
电路比较简单。

仪表放大、低通滤波、高通滤波,整形,就这几个环节,好一点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工频陷波器。

楼主:
cnhbec:可以比较详细的介绍U2B U2C U2D的具体作用吗?非常感谢

网友F:
有点忘了.

U2B是把负信号翻转成正信号,U2C当比较器用.U2C滤出直流成份,用于和心率信号进行比较.

楼主:
有时间帮我再看看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