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2001的DOS下**

楼主(2008-10-14):
Multisim2001的ReleaseCode

网上下载的http://www.elecfans.com/soft/58/65/2007/200708291343.html
它的注册机是和程序在一起的,我的xp系统,
SERIAL NUMBER:PP-0411-48015-7464-32084
SIGNATURE NUMBER:13688-50000

输入之后,dos下的破解程序界面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看清Request Code,上面网上的破解方法貌似也不好用,请问用这个版本的破解码?
有以上两个数字和我一样的么?求对应的ReleaseCode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里有一个方法

最近很多网友Multisim2001安装好之后,对**时间限制的问题比较困惑,也就是如何获得长期使用的注册码
为了解决这个注册机使用上的不便,为了众位兄弟的利益,特作做了这个网页教程,具体如下:这个说明适合对于DOS不是很精通的初学者,DOS高手就不用看了。
下面以WIN2000操作系统为例说明如何获得注册码,在Multisim2001安装好后:
第一步:在硬盘上建立一个叫333的目录,比如在D:下建立一个叫333的目录
第二步:把Multisim2001目录中的一个叫Crack的目录中的所有文件都复制到这个333目录中
第三步:复制好之后进入这个复制在333中的Crack目录,把其中的KEYGEN.EXE改名为reg.exe
第四步:选WINDOS“开始按钮”中的“运行...”,在运行中输入命令:command    这样就进入了DOS方式如果是98或者其他操作系统直接进MS-DOS就可以了。
第五步:在DOS下,用CD命令进入D:333 目录下, 否则DOS找不到reg.exe这个文件
第六步:当DOS提示符处于D:333之后输入命令:      reg>>1.txt
之后回车
回车后输入软件给你的SERIAL NUMBER,比如:PP-0411-48015-7464-32084
输入完成后回车,再输入软件给你的SIGNATURE NUMBER,比如:94405-14690
再回车就完成了!
在这个目录中会生成一个叫1.TXT的文件,注册码就在里面了!
操作结束之后,回到WINDOWS下,打开333的目录就会看到这个自动产生的叫1.TXT的文件,双击打开它就可
以看到:
这个Request Code is : 012294364450
它就是注册机结合你的系统算出来的注册码了!需要注意的是,每台机器的都不一样。到此解密全部完成,你可以无限期无限制的使用Multisim2001了!

它自带的注册机有点小问题,需要一点技巧来解决.
注册机有点问题:显示的号码一闪而过,来不及看清楚,解决方法进入msdos窗口,
把结果存成文本文件,然后打开就可以看到正确的注册号了.
直接在MS-DOS下就可以了。

假如注册机文件名为reg.exe或者reg.com,请在MSDOS窗口下输入
reg>>1.txt 注册后你会在reg.exe所在的路径下看到1.txt(文件名
称自己定),打开它就可以了。

要是DOS界面一闪而过,不能键入序列号,可下载这个东东来搞掂

http://www.download3k.com/DownloadLink1-DOSBox.html

XP下运行DOS的东西
运行后,输入 mount c: x:xxxx
x:xxxx是你打算拿来虚拟DOS C盘的目录
比如D:DOS
mount c: d:dos
这样dosbox里的c:就是你D盘的d:dos
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A:
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大会玩dos命令了,俺来解释一下

1. 第1~3步都是在windows环境下完成的

2. 第5步出现c:>xxx....xxx>时,键入"d:" , 按回车键,(那二个" "不要打进去哦,这样就能在dos下进入d盘了.这里假定上面1~3步中"333"文件夹是在d盘中创建的)

3. 当出现d:>时,键入"cd 333" , 按回车键,(注意,cd是进入目录的命令,cd与333之间有个空格. 别忘了按回车键,否则dos系统就会一直等泥下命令哦)

4. 当出现d:>333>时,键入"reg>>1.txt",按回车键. (">>"是输出改向的命令,格式为:命令>输出文件名或设备文件名或命令>>输出文件名或设备文件名.输出改向是指把通常在标准输出设备(显示器)上输出的内容改为输出到某一指定的设备或磁盘文件。这里也不用管那么多了,依样键入就是了.
    1.txt是任意起的文本文件名,reg是注册机文件名.别忘了按回车键

5. 回车后输入软件给你的SERIAL NUMBER,比如:PP-0411-48015-7464-32084
输入完成后回车,再输入软件给你的SIGNATURE NUMBER,比如:94405-14690
再回车就完成了!
在这个333目录中会生成一个叫1.TXT的文件,注册码就在里面了!

Win 98 与dos能较好的兼容,到了Win XP就不大相容了.
要是DOS界面一闪而过,不能键入序列号,可下载这个东东来搞掂

http://www.download3k.com/DownloadLink1-DOSBox.html

XP下运行DOS的东西
运行后,输入 mount c: x:xxxx
x:xxxx是你打算拿来虚拟DOS C盘的目录
比如D:DOS
mount c: d:dos
这样dosbox里的c:就是你D盘的d:dos
就可以运行了

常用DOS命令的使用及常见错误分析

http://bbs.njnews.cn/archiver/?tid-32932.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bbs.njnews.cn/archiver/?tid-32932.html"></iframe>

楼主:
到了D:333>reg>>1.txt之后,我回车,然后屏幕自动出来了D:333,再输入序列马,就会出现下图的错误提示了

网友A:
用"dosbox"吧

1. 在Z:>盘符下,键入"mount c:d:333" , 回车,(这时你已处在一个虚拟的dos环境里了, Z:>=d:333>.)
2. 在Z:>盘符下,再键入 reg>>1.txt , 回车
3. 在Z:>盘符下,再照以前办法做下去

网友B:
晕……直接输入reg,回车就行了,让号码显示在屏幕上。

网友A:
看4楼的提示!

网友B:
晕……这么简单都搞不定呀,看我的结果:

网友A:
试了一下,确实如00所述,晕

但上面方法也并不是无中生有,那是好几年前急着要用,多方求援才找到的.
有可能是Win XP的版本关系,早期的XP进dos,那个1.txt确实是一晃而过.用了dosbox才解决的.莫非XP修正了这个bug.
再晕.

楼主:
晕倒

汗,犯了超低级错误。目录没进入,就。。。。

网友A:
哇咔咔,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