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问题急寻解决!!!

楼主(2008-10-15):
该采集方案可行否?

目前使用AT89C51单片机+30KHz采样率12BitAD采集一信号并进行处理,信号为:类似正弦交流信号,频率100Hz,要求一个周期(10ms)采集到500个该信号的幅值并存储在存储器中,据此算平均20us采一个电压幅值并存储到内部存储器中,虽然很多AD资料里所说的采样速率都很高,这里的采样速率和数据输出速率有何关系?在我以前进行的数据采集实验中,一般AD实际输出速率都比较低,使用该方案是否可行?能在10ms采集到500个有效数据并进行存储?请高手给出合理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按你这么算

AD的采样最低50K,还没加上余量,所以你的方案不行,AD的速率低了

网友B:
不明白数据输出速率的具体定义

有关采样速率楼上说得对

网友C:
此方案不行

一般AD需要几百微秒,如果使用最高的振荡器(比如16M),不分频,可能可以,但就没时间处理其他事情了,所以此方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