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带调制正弦波的直流电源,怎么做?

楼主(2008-10-15):
 搞一个直流稳压电源,再搞一个信号发生器通过电容耦合到电源线行不? 如果稳压电源本身的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信号的频率比较低会不会叠加不上去?

网友A:
叠加到基准源上即可

或是PWM控制器的电压反馈端

楼主:
这个不现实吧,我是用这个做测试,不是生产设备

 买现成的电源和信号发生器,不知能否实现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你找到电压反馈端,把交流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电容并上去就行了,注意控制幅度

楼主:
不过那个测试规范上好像说的是现成的电源和发生器

这是测试图

楼主:
这是测试设备清单

楼主:
哦,好像有支持这个耦合的电源

楼主:
不过这样的电源太难找了,国内好像买不到?

 自己找反馈电阻耦合的话如果频率太高了可能电源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网友B:
re

用三极管耦合正弦波

楼主:
ls 是说用三极管将交流信号与电源隔离开?

 好像可行,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B:
re

你的意思是否是V+p=10v,V-p=5v?

楼主:
比如直流电源电压是24V,想在正极叠加一个10Vp-p的正弦波信

网友B:
re

msn:gxs64@hotmail.com

楼主:
按照gxs64给的原理图做了一个有点问题啊

叠加1KHZ时的输出波形(直流耦合):

楼主:
不加叠加的输出波形

楼主:
1KHz 输出(OUT)和 A点波形

楼主:
1KHz out和B 点波形

楼主:
100K OUT 和A

楼主:
100K OUT 和B

楼主:
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输出上面的被削平了呢? 上面削平的地方和不叠加波形时的电压是一样的。

二是频率100K时输出波形严重失真啊,下面有点想三角波了~(这问题好像是TIP31频率不够造成的,把TIP31直接删了就好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搞个变压器串联上去

网友D:
用信号发生器芯片自己搭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