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加循环电路征求点意见

楼主(2008-10-15):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只有一个按键(加载信号源),按一下,一个机器启动,再按下,又一台机器启动,依次下去,所有的机器都开动.然后按一下,所有的机器停止,再按一下,又一台机器启动,就这样循环下去.或者机器都开启以后,按一下按钮,关掉一个机器,再按下再关掉一台机器.最后所有机器关闭.再按动按钮,机器又可以一台接一台的启动,这样循环下去.当然,可以有两个按钮,按其中的一个,机器一台接一台的启动,按另一个按钮,机器一台接一台的关闭.这样的电路我想了很久也只能一台接一台的启动,却没法循环.
    求大虾给些建议.有什么模电方面的电路或者芯片可以实现吗?

楼主:
我顶

没人给点思路,自己顶下!~~~

楼主:
再顶

貌似和一些彩灯的控制电路差不多,但彩灯是怎么控制的呢?貌似电路很简单,是不是用单片机呢?彩灯所需电压,电流很小,要控制大的机器要难些吧.应该很简单才对,没思路呀没思路..~~~~

楼主:
继续顶

大大们给点思路呀.我尝试用继电器的自锁和互锁来设计,但电路太复杂,而且只能顺序启动,不能再关闭,没法循环下去...苦恼呀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用个单片机就很简单了。。。

网友B:
CD4017+若干二极管

楼主:
计数器

谢谢6楼的建议.利用计数器的递加及循环,并对其输出端的信号做一个放大处理就可以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机器.不知道我说的对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建议

我也觉的单片机来做的话要简单,但说易做难呀,硬着头皮上了,希望能成功.有问题再请教各位了~~~~

楼主:
没条件~~~

没法用单片机了...没条件呀,写出程序也没法烧进去~~~只能用数电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