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3.6v的稳压管一般是什么封装的?谢谢

楼主(2008-10-16):
想在产品上用3.6v的稳压管,0.5w就行
谢谢

网友A:
贴片直插都有

网友B:
请教老A

SMA、SMB、SMC是啥封装啊,没有1210、1812之类的吗?

网友C:
二极管的常见封装,1210,1812是阻容的封装。

网友D:
百度一下“SMA封装”

网友E:
建议sot89封装的ht7136之类

网友F:
贴片3.6v的稳压管一般是什么封装的

贴片ZMM 3V6,外面是玻璃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