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瞬变电压抑制器)能否同时当稳压二极管钳位用?

楼主(2008-10-22):
我用一个24V供电的恒流源驱动一个阻性传感器,然后AD转换,因为是用单片机内置AD,输入范围是0~Vcc(5V),我怕传感器开路时,加到AD引脚的电压过高,想并一个5.1V稳压管上去钳位,这时我想起我已经并了一个TVS(瞬变二极管),用来抑制外部从传感器线路进来的干扰的,我想问问用过TVS的高手们,它是否也能起钳位作用,从而省掉再并一个稳压二极管?谢谢!另外是否应该选用标称5V的TVS?查参数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RWM=5.0V, Breakdown Voltage VBR=6.40(min) 7.0(max),它的意思是否是6.4V开始钳位?

网友A:
SA6.0CA可以

可以用TVS代替,不过不能用5V的。你可以用SA6.0CA试试。动作电压应该高于工作电压。VBR是指在TVS通过10mA时TVS管两端的最小电压。

网友B:
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A:
限流?

3楼你的限流电阻是加在AD和二极管之间吧。是不是想起个延时的作用啊
TVS的通流量可比一般的二极管大。

网友C:
楼主用的电流源吗?

如果是电流源,当传感器断路时,你应该考虑的是AD的最大输入电流,而不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