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10-22):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点

补充一点.我把两个电解电容的极性画反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阻容降压

电路采用阻容降压,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四楼的大侠可以讲解一下电路的阻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吗

四楼的大侠可以讲解一下电路的阻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吗
多谢.多谢!

网友C:
阻容分压电路是小家电产品中最常用的一种

一般这样的电路都会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用于限定输出电压的大小。当然还包括整流部分电路了。
基本原理就是由电阻和电容所并联的电路作为电路中一个限流的阻抗(包括实部和虚部),这个阻抗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限定电路的工作电流,这个电流可通过交流电减去稳压管的压降后除上阻容阻抗后得到,这个运算可以得出电流是一个表达式,而电流的有效值就是电路的工作电流,因此,对于阻容分压的电路(叫阻容限流可能更合适些)其工作电流是一定的。当然一定的前提就是稳压输出的功率不会超出设计值。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阻容参数是根据输出电压的驱动能力有关的。只要保证负载工作电流低于阻容限流的电流值减去稳压管正常工作的电流就可以了。
    由上面分析也知道,这种电路的工作效率很低,一般只用在小负载电路中。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多谢各位的回答,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