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transistor问题

楼主(2008-10-22):
问题:1.图0中IC等于通过RL的电流吗?
      2.RL值如何确定?VCC是电源,在2.2V到3.2V之间
      3.不知道基极电流Ib是多少?所以,就不知道接收三极管是处于截至状态还是饱和?按照确定呢?

途中Phototransistor型号为CNB10010RL。

楼主:
继续传图

re

网友A:
解答

1、是的。
2、根据Vcc和RL用欧姆定律计算,因饱和导通时光敏管的压降不大(约0.2V),在供电较高时可不必考虑,但低压(相对于管压降)或非饱和导通时要考虑,后者更需根据导通曲线计算,但这类线性应用估计不是楼主目前遇到的。
3、Ib是光致产生的,不必考虑细节,光强到一定程度时饱和,弱到一定程度截至,具体数值手册中会有标明,去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