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位数码管驱动设计

楼主(2008-10-22):
求助四位数码管驱动设计

网友A:
楼主应先学会提问题

必须给出约束条件,难道要别人用穷举法解答吗?

楼主:

要简单的驱动电路和原理就可以 刚刚入道 有些不懂 有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

网友B:
最简单的原理就是用静态显示哦

用单片机IO口直接接就是了

网友C:
稍微复杂一点的是动态显示

先考虑你的硬件吧;

网友D:
1、静态锁存2、动态扫描,与否需要译码器件也是需要选择的

网友E:
鄙视提问教科书都有的简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