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楼主(2008-10-22):
     请问各位高手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有哪几种批判断方法?我只知道有 两种。一:在电路的输入端,凡是反馈网络与基本放大电路串联连接,以实现电压比较的为串联反馈,否则为并联反馈。二: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同一电极的为串联反馈,否则为并联反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判断。

网友A:
参考一下

反馈
 fǎn kuì
  泛指发出的事物返回发出的起始点并产生影响
  信息反馈
  反馈(feedback)又称回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即将输出量通过恰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端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
    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前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
    后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对负反馈的研究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

    ①把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中的一部分能量送回输入电路中,以增强或减弱输入讯号的效应。增强输入讯号效应的叫正反馈;减弱输入讯号效应的叫负反馈。正反馈常用来产生振荡;负反馈能稳定放大,减少失真,因而广泛应用于放大器中。
   ②医学上指某些生理的或病理的效应反过来影响引起这种效应的原因。起增强作用的叫正反馈;起减弱作用的叫负反馈。
   ③(信息、反映等)返回:市场销售情况的信息不断~到工厂。
  传播学上的反馈:指传播过程中受传者对收到的信息所作的反应,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

5.2.2 反馈组态的判断  一、电压负反馈与电流负反馈的判断
在电压负反馈电路中,反馈量取自输出电压,并与之成比例;在电流负反馈电路中,反馈量取自输出电流,并与之成比例。
判断方法:令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u<SUB>O</SUB>为零,若反馈量也随之为零,则说明引入了电压负反馈;若反馈量依然存在,则说明电路中引入了电流负反馈。
应用实例一
如下图(a)所示电路中引入了交流负反馈,输入电流i<SUB>I</SUB>与反馈电流i<SUB>F</SUB>如图中所标注。令输出电压u<SUB>O</SUB>=0,即将集成运放的输出端接地,便得到图(b)所示电路。此时,虽然反馈电阻R<SUB>f</SUB>中仍有电流,但那是输入电流i<SUB>I</SUB>作用的结果,而因为输出u<SUB>O</SUB>零,所以它在R<SUB>f</SUB>中产生的电流(即反馈电流)也必然为零,故电路中引入的是电压反馈。
应用实例二
如下图所示电路中引入了交流负反馈,各支路电流如图中所标注。令输出电压u<SUB>O</SUB>=0,即将负载电阻R<SUB>L</SUB>两端短路,得到如图(b)所示电路。因为输出电流i<SUB>O</SUB>仅受集成运放输入信号的控制,即使R<SUB>L</SUB>短路,i<SUB>O</SUB>并不为零;又因为反馈电流i<SUB>F</SUB>与i<SUB>O</SUB>的关系不变为
<SUB> </SUB>,

说明反馈量依然存在,故电路中引入的是电流反馈。
注意:在判断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时,反馈量仅仅决定于输出量,而由输入量直接作用所产生的电流(电压)不是反馈量。
二、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的判断
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的区别:在于基本放大电路的输入回路与反馈网络的连接方式不同。
判断方法一
若反馈信号为电压量,与输入电压求差而获得净输入电压,则为串联反馈;若反馈信号电流量,与输入电流求差获得净输入电流,则为并联反馈。
判别方法二
◆并联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同一节点引入,或是并接在放大器的同一个输入端上。
◆串联反馈: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不在同一节点引入或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加在放大器的不同输入端上。
应用实例一
在如下图所示两电路中,集成运放的净输入电压
<SUB> </SUB>
故它们均引入了串联反馈。
应用实例二
在如下图所示两电路中,集成运放的净输入电流
<SUB> </SUB>
故它们均引入了并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