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是ttl集成电路max3232是cmos集成电路?

楼主(2008-10-2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我觉得是模拟+数字混合的;

因为有电荷泵;

楼主:
呵呵

楼上大哥说的电荷泵小弟不懂哦!只想求个是或不是的答案。

网友B:
这两种IC都是使用CMOS工艺制造的

但这类IC不是逻辑门电路,不适用逻辑门电路的归类法。

网友C:
max232是5V的TTL,max3232是3.3V的

网友D:
呵呵,似乎很S的问题。。。

TTL指的是电气标准,CMOS指的是制造工艺,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C:
CMOS也有CMOS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