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请问FPGA有什么厉害之处吗?

楼主(2008-10-27):
说来让人笑话,但不能怕被笑就不来问。请大家别光取笑。
我是搞硬件的,能问出这种问题就知道我水平是什么档次的了。请大家回答,易懂一点
我实在想不出FPGA有什么使用价值。比计算,有DSP;比控制,有各种各样的CPU,当逻辑器件使吧,CPLD也挺好的,而且CPLD还不要接ROM,而它却要ROM,人家把程序一读不就被抄袭了吗?所以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用它的地方,但它却存在,说明它应该有它的过人之处。
先比较它和DSP吧,DSP好象就是用来处理信号的,应该在这方面不输给它
和CPLD比,它们好象比较像似,只是说FPGA容量大,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逻辑大到放不进CPLD。CPLD也有容量比较大的啊。
和MCU/CPU比,听说FPGA中可以嵌个软核实现MCU/CPU的功能,但我想没哪个傻瓜会把一个FPGA放一个51的核把它当51单片机使吧?研发ASIC芯片用它做试验除外。
所以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它有什么优势,请大家拍砖。多谢!
另外,我去ALTERA网上看了一下,Stratix都得几百美元一个。有这么贵吗?它能做些什么事?有没有一个能让我比较容易理解的?多谢

网友A:
FPGA是什么意思了?

想不起来了

网友B:
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干...

网友C:
问得好,脚多一点的芯片...能吓人哦

94年俺下海去台资游戏机公司,老是听小老板跟人死马"矣希咳","阿梯哇"地咬耳朵,tmd,俺耳聪不灵,他舌音又不清,搞不懂死马名堂.直到有一天,小老板让俺去玩那台身价几十万的HP-128线逻辑分析仪,这才明白,死马"矣希咳","阿梯哇",不就是脚多一点的芯片嘛...晕,不是圈内的看不明,听不懂,很正常.哈哈
在二○世纪九十年度末,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复杂度已经能够在单个可编程器件内实现整个系统。完整的单芯片系统(SOC)概念是指在一个芯片中实现用户定义的系统,它通常暗指包括片内存储器和外设的微处理器。最初宣称真正的SOC――或可编程单芯片系统(SOPC)――能够提供基于PLD的处理器。在2000年,Altera发布了Nios处理器,这是Altera Excalibur嵌入处理器计划中第一个产品,它成为业界第一款为可编程逻辑优化的可配置处理器。本文阐述开发Nios处理器设计环境的过程和涉及的决策,以及它如何演化为一种SOPC工具。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用户可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重新配置,以实现用户的逻辑,因而也被用于对CPU的模拟。用户对FPGA的编程数据放在Flash芯片中,通过上电加载到FPGA中,对其进行初始化。也可在线对其编程,实现系统在线重构,这一特性可以构建一个根据计算任务不同而实时定制的CPU
nios就是基于sopc技术的fpga实现的软核处理器
quartus就是fpga的集成开发环境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rgrated Circuits)即专用集成电路,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目前用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和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来进行ASIC设计是最为流行的方式之一,它们的共性是都具有用户现场可编程特性,都支持边界扫描技术,但两者在集成度、速度以及编程方式上具有各自的特点。ASIC的特点是面向特定用户的需求,品种多、批量少,要求设计和生产周期短,它作为集成电路技术与特定用户的整机或系统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与通用集成电路相比具有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功耗更低、可靠性提高、性能提高、保密性增强、成本降低等优点。
CPLD是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缩写,代表的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它可以在制造完成后由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其逻辑功能。
SOC,是个整体的设计方法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芯片设计方法,集成了各种功能模块,每一种功能都是由硬件描述语言设计程序,然后在SOC内由电路实现的;每一个模块不是一个已经设计成熟的ASIC“器件”,只是利用芯片的一部分资源去实现某种传统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没有限定的,可以是存储器,当然也可以是处理器

网友D:
FPGA的最大优点是可以DIY

   在那些高端运算,就是uS级的计算都不能容忍的时候就只有想到FPGA,并行计算跟DSP相比的区别是空间换时间,快速就得付出硅空间。

楼主:
手上还有一片stratix II,浪费了

都不知道它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