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一搭上电路,就跳闸???

楼主(2008-10-28):
我的被测电路(电源是220v经调压器出12vAC)和示波器插同一个插排,
示波器探头一搭上电路,总闸就跳闸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的那个线与大地和压差

网友B:
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脚用胶布包起来就行了。

或者干脆剪掉,我用示波器都是备两根电源线的,一根有地线,一根没有。

楼主:
地线夹子包起来是为啥?地线夹子要接电路地呀。

网友C:
这是保护性跳闸

    切勿采取3楼的办法,该法存在安全隐患,不出事还好,出事就不小。
    跳闸的原因是火线和地线间存在潜电流,说明你的系统与供电网未隔离,具体位置在电源方面或其它与供电网直接相连的电路,这属于设计问题,即使采取3楼的办法暂时避免了跳闸,但如果是就这样做成产品卖出去的话,那么这样的产品就属非法产品,再出事就要麻大烦了。

网友B:
5楼谬矣

    楼主说了,他用的是调压器,也就是说他的电路本身就是设计为不隔离的,示波器的地线夹子直接接大地,夹到电路上的话,漏电开关不就一个子:跳!唯一防跳的方法就是把地线抱起来。
    5楼要看清楚楼主的问题哟!

网友D:
示波器与电源构成回路,产生漏电保护

建议12伏采用隔离变压器,不要采用自耦合变压器

网友E:
你的示波器的电源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就是220V转220V

随便说一下,你的示波器我估计没过一万

网友F:
楼上:为啥没过一万?

网友G:
泰克的示波器?

让它害死了,上次我把一个发电厂搞停了,就是示波器的夹子与地线是接通的,原来用fuluke的啥事没有,你要人身安全就用隔离供电啊,干嘛要把夹子与地线联通!

网友E:
哈哈

9楼那位看看10楼的泰克就是没有一万的结果

网友H:
跟市电直接相关的电路建议用隔离差分探针。

网友I(2008-11-28):
把接地线去掉

把示波器的AC 电源线 中间那个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赞同13楼的看法。

我赞同13楼的看法。
 相关链接:http://www.pczhishi.com

网友K:
示波器一搭上电路,就跳闸

13楼: 把接地线去掉

把示波器的AC 电源线 中间那个去掉就可以了

那和3楼的不是一样了吗?

楼主(2012-03-17):
大家说得很对,问题也揭示得很明白,我的示波器是自购的小泰克,0.2万,哈哈

网友L:
去掉地线是临时性措施,要想可靠解决这个问题,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才是正道。

楼主:
改造一下,给小泰克塞个变压器进去

网友M: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N:
居然还有这种事

网友O:
看的有点晕。

网友P:
让它害死了,上次我把一个发电厂搞停了,就是示波器的夹子与地线是接通的,原来用fuluke的啥事没有,你要人身安全就用隔离供电啊,干嘛要把夹子与地线联通!  ...
引用 网友G:

显波器前面用隔离电源就好了!!

网友Q:
去掉示波器插头中间接地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