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足机器人用什么控制方案好?

楼主(2008-10-29):
打算用单片机控制20个舵机做个双足机器人 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同时对那么多的舵机进行脉冲的并行发送 MCU+8253 可能会用到太多的8253 用MCU+CPLD CPLD器件不好找PCB加工困难 希望论坛的的兄弟给个最佳方案 ???

网友A:
串转并锁存后驱动晶体管阵列即可

网友B:
舵机的PWM信号频率是多少?

频率和精度不是很高可以用软件模拟.
1个CPU搞20个PWM好像只能用软件模拟了.
或者用带2个有10路PWM的CPU,

网友C:
re

看过好几种这样的机器人,都是用很简单的CPU,模拟PWM,控制板很简单,难的是软件

网友D:
用这么多电机不累啊,用电磁铁就可以了

网友E:
20个舵机控制不难的。好好看看舵机的PWM要求。

楼主:
对机器人舵机有三个要求:

对机器人舵机有三个要求:

1.20个舵机要求能同时动作
(多PWM的并行发送)
2.能实时的对单个舵机或者一组舵机的速度 角度可调
(单一PWM的脉宽占空比可调)
3.舵机无位置所存 要求PWM信号不间断
(PWM的持续性)

本人用PIC通过普通IO口模拟PWM 效果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有没有能同时输出20路PWM的PIC芯片?如果没有这样的芯片 用PIC+8253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F:
 恩 如果要我设计的话我就用N机通讯的方法做。。各个单片机用 I2C 总线连接
 每个单片机的功能达到最小。。这样做 只要 主CPU可以调节下单片机的状态就够了。。。

网友G:
最简单经济方便的方法还是用cpld,建议LZ去学一学

楼主:
有什么芯片可以替代8253?

有什么芯片可以替代8253?
1 通过并口能接受MCU的位置数据
2 能根据MCU数据输出多路PWM

网友H:
多轴的驱动问题,每个舵机分别驱动,有个主控并行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