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运放电路

楼主(2008-11-17):
OP07将热电阻(Pt100)转换为标准信号(4-20mA,0-5V)请教大家图中的op07的作用是什么,得到一个什么信号?与热电阻本身的函数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INA和INB接Pt100电阻?

楼主:
三线制PT00

对,这是个三线制的热电阻,INB是双桥臂!请问OP07是怎样处理信号的?

网友B:
差分放大.

网友C:
等式转换

PT100的阻值不是随温度成线性变换的,但也有可拟合的公式,本电路起到的就是一种拟合等式的作用,将非线性变化的量转换成类似线性变换的量。

网友D:
曲线修正

R1和R9具有线性补偿功能。
本来温度越高,曲线会压缩一点,加了正反馈,会拉直一点。

楼主:
R1,R9?

R1,R9是用做线性补偿的话,那么值是怎么确定的?C12起何作用?

网友E:
C12

C12起滤波作用,去除高频干扰.
R1与R9的取值,需根据曲线压缩大小来决定(6楼所说),压缩越大,R1 R9取值越小.反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