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手提电脑的USB口可以对外输出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8-11-18):
如题.
一款USB设备从USB口直接窃电,请问最大多大的电流比较保险? 实际电流按44us周期变化,大电流占 11us,大电流最大多大比较保险?哪里有权威资料?
谢谢.

网友A:
标准是500mA

但有些主板(主要是台式机主板)得到了增强,受限条件是USB的自恢复保险容量和PCB引线的线宽中的小值。

网友B:
一个口不行就两个口取电

网友A:
多口取电还是要受PCB线宽载流力限制

    不要用临近的口,否则只能规避保险容量问题。一个本质的解决方法是单独从主机电源引出主5V输出或干脆用外置电源,然后根据的电流需要串入适当参数的自恢复保险,信号线和地从任一USB端口引出,做个转换板即可,很多USB外设都是这样解决电源问题的,做设计时,规范应当遵守。

网友C:
re

我的USB口一般只限制200ma

网友D:
间歇性还可以用加电感电解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