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有关51MCU定时器工作方式3的中断地址问题

楼主(2008-03-02):
51MCU的T0定时器在工作方式3下,T0定时器可分为TL0、TH0两个定时器,
TL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000BH,
TH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001BH,对吗?
书上都没说,心中无数,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书上没有说但是数据手册有,找找看

网友B:
是的,占用T1的中断入口,T1就不能进中断程序了

所以这时T1就最多只能作为自动重载的波特率发生器 或 单纯作为计数器用

对于52,T2也有个IO中断,是从P1.1口输入的,中断入口是#003BH
所以T2可以同时作为一个IO中断和一个定时器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