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用5V单电源可以吗?各位帮我看看这样是否正确。

楼主(2008-03-02):
前面有0.2V左右的电压变化量,想把他放大为0-2.5V的信号。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221744437.jpg

网友A:
可以

 是可以的,这个应该是最小电压; 再小就不行了,5V电源时,输出最大就只能4.9V左右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图

放大倍数可是远超过12.5倍。
另外,没有看到输入在什么地方。

网友C:
maychang没看到输入,怎么就能判断放大倍数?

R51、53是干什么的?尤其是R56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回 电子老鹰

运放一共5个脚(另3脚是另一个运放),信号总不能从1、4、8脚输入吧?
3脚输入,增益为21倍。
2脚输入,增益就是LM358开环增益(信号源是电压源),少说也有万倍。

网友C:
对,输入无非就是2或3脚.

我推测你是考虑所有这两种情况,都大于12.5倍,才表态的.
我的问题其实是看不懂这个电路,无论2或3脚作输入,我都看不懂.所以也没法计算倍数.有空讲讲吗?

网友D:
同相输入

肯定是同相输入啊。接成负反馈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图啥意思

网友F:
hehe

maychang,分析的好~

楼主:
经过试验,修改参数如下。

唯感到倍数调整不理想。倍数调小了,输出就不会为零了,故加了W3来调整。高手来继续讨论。

楼主:
再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