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通信的问题,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一下

楼主(2008-03-03):
最近在做一个接口设计:一块用FPGA产生数据,另一块存储数据(也是FPGA控制)。用串口(RS422)通信.
想请问下有经验的达人:在数据为60kb/s下,怎样设计接口协议:异步or同步?数据的帧结构的设计?纠错的设计?
希望有过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异步串行就行了吧,直接调用现成的串口模块

网友B:
用FPGA做同步接口比较简单,也很稳定

用FPGA做同步接口比较简单,也很稳定。帧头可以用16比特特定序列做起始字,把60K的数据封装在帧中,帧结尾可以加上BIP8校验之类的东西。根据帧长度计算时钟速率即可。

与异步方式比需要多一根时钟线,优点是数据速率可以做到非常高。

网友C:
当然是优先考虑用同步接口

网友D:
同步好做

网友E:
有现成的组件,关于的I2C、SPI,在网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