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和TP521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8-03-04):
PC817和TP521区别在哪里?用TP21易坏的地方改用PC817是否好呢?
是不是PC817耐压高呢?谢谢

网友A:
TP521要是全新的话是不爱坏的;

你可以在前面的限流电阻后面的LED上加电阻+0.1u并联吸收回路;

网友B:
二者不是同一公司出品,但参数兼容,具体规格见各自手册

光藕是大量应用的产品,市场上目前存在大量翻新货,但是否易坏不仅仅跟是否拆板旧货翻新有关,设计也要合理,不能超规格应用。

网友C:
咦,TLP521我用来传数字信号,PC817传递模拟量,我错了?

网友A:
是否爱坏主要是控制通过LED的电流,以及浪涌电压

1、限流电阻控制控制通过LED的电流,建议在5mA即可;
2、LED上加电阻+0.1u并联吸收回路降低和吸收浪涌电压

网友D:
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说旧的更加好用?

酒精考验嘛

网友B:
PC817不是模拟光藕

参数基本上和TLP521相同。

网友A:
不会的,旧的只能更差,做产品一定要注意

网友C:
chunyang,我看到有些RCC的电源上边用的是PC817

网友E:
两个的主要区别就是CTR传导率不一样。

PC817它的传导率在一定IF范围内,传导率比较平稳,也就是线性度较好,被广泛用在模拟信号反馈上。tlp521在这个性能上不一样,其它方面差不多。

网友F:
加电容在低速光耦还可以用

高速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如下图:用交流AC220V,经过D1:1N4007,R1:47K,C1:10U/50V,通过光藕TLP521,对次级DC24V,下放电压,怎么好坏TLP521?是初级驱动电流不够?还是次级有的电容22U/50V太大呢?

网友G:
我觉着应该在光耦1,2脚处加一个反向二极管吧

网友D:
这个图虽然节能,发热少

但不放心。有没有光耦的发光管被击穿的可能呢?

网友D:
最少二极管坏了,发光二极管也跟着完鸟

网友H:
还是如13楼所说

想法挺好﹐又简单又实用﹗
关键可靠的前提没有保证﹗﹗
还是如13楼所说﹕光偶并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大多是TLP521坏后:

大多是TLP521坏后:次级的24V放不下来或是放下来的电压低了;而测量初级二极管特性是好的;图中对下面的电容充电,会不会烧毁次级?24V对22U电容充电能烧毁次级集电极吗?换个10U电容好象好点,有无道理?

网友I(2012-02-23):
PC817是线性光耦,在小电流下也可以很好驱动。
TLP521是开关光耦,在小电流下无法驱动。典型门坎有0.6mA。
这样;PC817的传递函数更接近线性,对系统稳定更有好处。
如果系统冗余足够;两个替换没啥关系。

网友J:
18# dwdsp 你是完全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