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的接地线可以和直流的负极相接吗?(急)

楼主(2008-03-05):
我们做的是仪表的东西,仪表壳是塑料的机器的外壳是铁的。现在客护要求我们的产品要能通的过静电测试(15KV),但是漏电的情况下还不能伤害到人。我们的仪表现在是5V电源负极和交流的接地线相接静电是可以漏掉的,不接地就通不过。但是他们不同意我们这么接,请大家指教下这种接法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LZ:你说的应该是接设备所在地的地线吧?

若是这样问题不是很大,但最好还是能隔离开来。

网友B:
直接相连电路还带电哦

楼主:
LZ:你说的应该是接设备所在地的地线吧?

是接的机壳的地

楼主:
3楼: 直接相连电路还带电哦

什么意思?我们接的是大地

网友A:
只要机壳能有效接地就行。

网友C:
用以个大点电容隔离就可也了

网友D:
交流电源的接地线和直流的负极可以相接也可以不接,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