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将E1信号分成2路,并符合G.703标准??

楼主(2008-03-06):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帮帮小弟呀

小弟想将一台设备输出的E1信号分成2路接到后面的155M复接设备,但是直接用T型头分路后,E1信号的电平不够,导致后端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分出的2路E1可以满足G.703的标准???谢谢大家帮帮小弟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还是我说的不清楚??

楼主:
换个说法

我想做E1信号(HDB3码型,2.048MHz)的一分二的设备,开始想先将HDB3转换成TTL电平,然后分成2路,再将这2路TTL转换成HDB3也就是E1信号,但是考虑到办法太笨,成本也高,所以想换个方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我不知道

网友B:
一分为二出来的就不是2M了,也就不会符合G703了

楼主:
说清楚点

E1信号一路分成2路,是指分成2个E1,类似于功分器

网友C:
功分从原理上讲,输出会降低一半功率

干脆将输入信号放大,然后用3个电阻分路。

网友D:
为什么要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