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在红外遥控接收时,一般用2个I/O口?

楼主(2008-03-06):
关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接收电路,一般的书上都用2个I/O口,
一个是用来产生红外信号引发的外部中断,一个在中断后用来读红外信号的脉冲高低电平.
难道用一个不行吗,先用这个能产生中断的的I/O口引起中断后,在关断中断的情况下,再来读这个I/O口的红外信号脉冲的高低电平,行吗?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笨的会用2个,稍微聪明点的都只用一个的

网友B:
时间来得及就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用一个,不中断

     我做过一个小产品,遥控和按键控制,我不中断也一样能行.呵呵!

网友D:
用,一般都1个,没看过两个

网友E:
1个IO+定时中断+状态机就可以了

网友F:
*

我也用一个 哈

网友G(2008-08-26):
学习了

  各位大哥都有用过,那么有没有解码程序贴一个上来,最好是有每部程序的说明,而且不要是C编的小弟刚入行看不懂.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