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06):
要看设计要求

楼主:
~~

除了前后左右功能外还有,还有控制车上红外线射击对战的功能和组队对战的功能..高手指点下..

楼主:
还有其他问题..

还想问下红外射击对战的话用什么红外驱动电路和红外管比较好?~

网友A:
像你这样的要求去买成品无线模块较好

红外射击用遥控器用的LED和一体化接收组件即可。

楼主:
~

用什么型号芯片好饿..
特别是无线遥控射频的芯片

网友A:
在学校里做设计无所谓

买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做产品才讲究性价比。

网友B:
你的要求需要双向传递数据,可参考NS的LMX系列频率合成芯片

你可以参考NS的LMX系列频率合成芯片来做,参考网址:http://www.national.com/pf/master_LMX.html,以前我在的一家公司用过,具体型号忘记了。大体上记得就是用双PLL频率合成芯片,框架大概如下:
TX部分:数据输入→TX_VCO→倍频放大→双工器→天线;
RX部分:天线→双工器→高放→※混频※→BPF→中放→BPF→解调→数据输出
_________________RX_VCO→倍频 ↑

上面的应用稍微有点复杂,看你们的实验重点,如果重点在数据传输方面,可以尝试自己来弄这些,但需要一些相关的仪器设备,如果重点在系统搭配和应用上,可弄些类似chunyang大侠那里的射频数传模块来节省数据传输方面的投入。

网友C:
TX2和RX2

芯片可选用TX2和RX2,但发送和接收可以用分立元件做,可以是超外差,也可以是超再声,根据具体要求去定.

网友D:
去买成品模块啊,什么好买就用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