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源滤波怎么做?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07):
产品要放在交流接触器附近。所以通过开断接触器来测试产品的稳定性。
接触器和产品用同一个插座上的电源供电,即都为220V AC。
产品端由220V经变压器及整流器后得到7.5V电压,然后经过7805转为5V为ADuC831单片机供电。
试验现象:当手动开断交流接触器几次后,ADuC831工作正常,但单片机内部的ADC转换结果开始往上飘,即内部ADC工作开始不正常;对ADuC831复位后,一切正常。
用示波器观察开断交流接触器时的5V电源,发现有一串200mV 左右的小脉冲,显然ADC的不正常是因为电源线的异常造成的。
那么我应该怎么对这个干扰进行滤波呢?
在7.5V进入ADuC831这块板子时,我对地接了个3300uF的电容,应该够大的了啊。

高人指点下,如何滤出这个干扰?
谢谢!

网友A:
加电源滤波器,屏蔽,和合理与良好的接地

如果交流接触器是MCU控制的,要加光耦隔离

网友B:
提高输入的7.5V电压,加大两端电容

先做好7805之前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