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拖多耳机系统

楼主(2008-03-09):
麦克风:一个
耳机:十个以上
条件:廉价,易实现。(300元左右)

想为教会作一套同声翻译系统。

教会里常有外国留学生来,每两个人配一个翻译,有些困难,而且整个房间同时有几个人讲话,会显得吵闹。

所以,考虑作一个同声翻译系统。一个人用麦克风翻译,几个人可以同时听。

不考虑多通道,只需要一个通道。

希望您能帮忙提供方案。

网友A:
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网友B:
只驱动耳机的话,找个普通音频运放就够了。

当然也有很多专门的耳机驱动芯片。

网友C:
很简单,用FM无线方案最简单

设几个不同频道,每个频道对应一种语言。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们只需要,有线。然后一种语言。
最好音效好一点,因为同时有牧师在讲

网友C:
有线用不同线路区分即可,普通的音频功放+三极管

来段拉丁文的圣经……

网友D:
参考下:NE5532*1话筒放大,NE5532*1带通滤波器,

TDA2822*5 接10副耳机32(欧姆),每只驱动2副耳机
或者LM386*5接10副耳机32(欧姆),每只386驱动2副耳机,
或者TDA2030A(LM1875)*2 驱动10副耳机(32欧姆),每只2030A(1875)驱动5副耳机应该没问题,但输出要接电阻。

网友E: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

就是最简单的广播啊

如果是接很多耳机的话,
随便买个成品功放,每个插座串几百欧姆的电位器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还方案

人家是想买成品
自己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