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输出效率的计算!!!!!

楼主(2008-03-10):
如何不用软件仿真计算串联稳压电路的效率????及电压调整率?????

网友A:
这... 还用"软件仿真"吗???

网友B:
效率问题前几天也有人问,去看看有关解答吧

唉……这问题在中学都是简单的作业题,拿来考试更是送分的。
电压调整率的计算则非常复杂,跟电路结构、元件特性及参数直接相关,一般靠测量而非计算得到,关键是元件的数学模型很难做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