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家推荐一个usb的电源转为5V的方案

楼主(2008-03-11):
发现直接用USB的电源脚上的5v有干扰,并且达不到5v.想用一个芯片转换为稳定地5V.大家有好的方案否.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线缆问题,更换符合标准的线缆即可

楼主:
u

主要通过USB传输的是大像素的图像.发现图像上的噪声干扰比较大.用外接电源就没有问题.电流使用大约400MA

网友B:
USB的标准供电电流500MA

网友C:
usb通常情况下的就是5V,500MA.

usb通常情况下的就是5V,500MA.

网友D:
在接口处进行适当的滤波去耦即可

当然,PC电源和主板设计也明显影响USB的供电品质。

网友E:
加一个DC-DC模块

现在标准的USB供电电流都是可以配置的(可以控制的),也有可能是没有配置好,所以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F:
将电压先升上去,然后再来稳压到5V。

网友G:
直接引主板的5V电

这个绝对稳定

网友H:
典型的usb连接线质量问题,芯线太细了

买个好点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