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BSS138无法完全控制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NMOS管BSS138无法完全控制关闭的问题

我用上面的电路想实现一个简单关闭/开启LED灯的功能,设计思路为:

    当3V3电源系统的MCU输出GP62为高电平时,NMOS管BSS138(它的开启电压为0。6V-1V),开启,LED灯D2亮;反之,GP62为低电平(<0.4V)时,NMOS管BSS138应该关闭,LED灯D2随之熄灭。

    问题出在,当GP62为低电平(<0.4V)时,LED灯依然有微弱的亮光,说明NMOS管BSS138没有完全关闭。甚至,GP62悬空,只有R100下拉,BSS138还是没有能完全关闭,灯依然有些光亮。

    请注意,为排除是MOS管内部二极管的问题,当交换BSS138第2,3脚的管脚连接后,即将BSS138的第2脚改接GND,第3脚改接LED灯的阴极,依然还是存在这个MOS管无法完全关闭的问题。

    换用开启电压更高的BSS123(1.5V),上面问题依然存在。

各位能解答疑问吗???谢谢。

楼主:
求解中。。。

求解中。。。

网友A:
你的电路图不规范,只能猜了

你换一个管子试一试,也许这个坏了,还有,你说开启电压0.6-1v,你看一看管段的时候的栅极电压,如果是0.4v就比较危险了

楼主:
解答继续征集中。

解答继续征集中。。。

如一开始所说,已经换过开启栅极电压为1。5V的NMOS管,

问题照旧。。

网友B:
看不清楚图中那个二极管

是MOS管体内二极管,还是外加的二极管?
如果是体内二极管,那么画反了,如果是外加二极管,它总可以导通。

网友C: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元件,输入阻抗极高

外界哪怕是感应电压都可能使管子导通,楼主应检查PCB有关回路的设计,当然,管子质量也可能是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