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用一款AD芯片,AD7656.有一点不懂,它的datasheet上说输入信号最大可以达到8MHZ,而它的采样率只有250KSPS,这与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相矛盾啊?!偶不懂  请大虾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不一定矛盾,信号混叠罢了

网友B:
对,欠采样技术

网友C:
此带宽非彼带宽也

    7656包含运放缓冲和采保电路以及后面的量化转换器,输入带宽指的是前面的运放和采保的-3DB带宽,7656datasheet中是12M,不知你这个8M是怎么来的。-3DB是什么意思?12M时信号已经被衰减了近30%,而16位分辨率的1lsb是多少?<0.002%,为了在奈奎斯特频率(125Khz)以下的频率处获得<0.002%的衰减,运放的带宽必然要远远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
    这个原则在自己设计AD的外部缓冲电路时也是适用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