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个电路更可靠(三相交流输入开关电源整流部分)

楼主(2008-03-12):
设计目的:输入三相四线制交流220V,要求任何一项有电时电路必须工作,电源部分使用开关电源,功率不超过3W,目前整流部分有两种思路(实际使用中可能会有更多的火线接入,要求任何一个火线有电电路就必须工作),如下图,实际使用中发现第一种电路在使用中有二极管爆炸的现象,于是打算更换为第二种电路(因为尺寸限制,电路使用1206贴片封装,输入端也无法增加滤波电容等),但未经验证,不知道是否比第一种电路更安全,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后一个电路并不增加可靠性,而是相反

串联电阻毫无用处。

楼主:
从理论上说——

如果电阻为无穷大呢......

网友A:
电阻无穷大,还能供电吗?

楼主:
问题是——

电阻由无穷大渐渐变为某一阻值,对电路的影响应该不是一个跳变吧?

网友A:
二极管的烧毁,也不是跳变

楼主:
不是烧——

是爆炸,有一些会莫名其妙的突然爆炸......

我现在不清楚二极管为什么会爆炸,郁闷.......

网友B:
可能跟你后面的DC电路有关,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C:
你后面电路不给出来,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你后面的电路不给出来,别人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具体点嘛!

网友D:
是不是二极管的耐压不够...

380*1.732

网友E:
爱烧前端二极管就换大功率的桥

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后级电路烧毁!

网友F:
1206封装……你也太强了吧……

换成直插的,如果没事,就换……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个电路输出还有一个电阻......

之所有没有把后面的电路画出来,是因为输出端的那个电阻从来没坏过,所以我分析应该与后面的开关电源没有关系

楼主:
to mohanwei——

直插的没有空间放了......

如果一个1206不够,我可以换成两个串联、或三个串联......(等效电阻不变),总该够了。

现在没法实验,因为损坏率也不高,做几块板子调试根本不会有问题,除非大批量现场使用才能说明问题,所以才先做分析

网友G:
使用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
1N4007......

全部是1N4007,质量应该没问题,商家一直合作的

网友G:
电阻是热敏的吗?阻值确定是510欧?电阻后有无大电容?

电阻你如何确定没坏,有时候后面如果有大电容,充电过程的功率过大会烧短路的。

楼主:
不是热敏电阻——

就是普通的510欧姆,用的3W碳膜直插,AXIAL0.8封装,后面还有整流电路,输入级滤波电容4.7uF/400V

烧坏的板子拿回修理时,经测量该电阻都没坏,而且看不出有烧过的痕迹,后面的开关电源也没坏

网友F:
不会吧,AXIAL0.8都能放下了……

你把PCB截个图上来看看……

小提示:整流管套个绝缘管架空安装是很常见的……

网友C:
可能

你后面是开关电源吗?如果是的话请参照此图。
该管损坏,可能是由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反峰而击穿!510欧电阻相当于短路!

楼主:
实际电路如下——

楼主:
to lqw_vip——

如果能在二极管前加滤波电容当然有效......

但是现在因为实际输入的三相火线不止三根,每相可能就有好几根,加起来输入端可能会有十几根火线,所以每个输入端都加电容不管是体积还是成本都受不了........

网友H:
怪了

就是输出短路,电流最大值是0.6A,电阻都没烧,更别说二极管,所以不是过流的原因。

输出有电解电容滤波,不可能输出端的反峰电压击穿二极管,况且是两个二极管串联的,过压原因排除。

楼主说二极管质量没问题,所以排除二极管的质量问题。

看来要解决问题只有烧香了。

楼主:
to awey——

如果输入端不加滤波电容,周围电器的工作会使电源线上有尖峰干扰,这些干扰引起二极管损坏也不奇怪......

之所以想串联电阻,是想把电阻当作保险丝来用,现在我不清楚什么原因引起的爆炸,但是我希望就算因为某种原因引起二极管损坏、击穿,因为有电阻串联,至少不会引起爆炸,而且电阻烧断后,不会影响其他电路工作....

网友H:
楼主的电路用在什么场合的?

楼主:
机房电源柜里面的——

电源柜是三相输入,然后变成很多根火线输出......从这些输出的火线上取电给一个数据采集板用,然后把数据通过串口提供给电脑,功率不大.....

客户不允许从输入端取电,只允许从柜子输出端取,然后就是只要有其中任何一个火线有电就要工作。

网友C:
LZ

C耐压不够!
把C换到R前面
C耐压改>220*1.414

网友I:
LS,C耐压绝对是够的,标称275V的电容都是指交流275V

承受388V的分之电压是没一点问题的

网友J:
原理上来说有那个510欧电阻,过流不可能,过压也得通过这个电阻限流,也不会爆炸呀!是不是应该在实际布线上找找原因?楼主能把爆炸的图发出来吗?

网友H:
看来是二极管被击穿了

电流没流过电阻,不然电阻会烧掉的。
电流应该是从一路火线的二极管进来,击穿另一个二极管,进入另一路火线,引起二极管炸裂断开。

高压是来源于电网上的尖峰干扰。

解决方法是在输入端加电感电容滤波(效果较好),或再多串几个二极管提高耐压。

网友K:
和LZ有相似的经历

和LZ有相似的经历,也是一开关电源,由于功率很小,所以用半波整流,串联电阻用的是1K 1/2W,发生的现象: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短路,1K电阻烧毁开路,最奇怪的现象:与二极管、开关管、1K电阻形成回路的PCB铜箔都烧断了。俺我个人理解 220V/1K,最大也就几百毫安电流,怎么会把1毫米左右的铜箔烧断,难道电阻烧毁过程中电阻阻值变小了?

网友G:
嗯,如图内部基本可以排除,外部的原因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