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消抖一般用多少时间啊?

楼主(2008-03-12):
我用的是普通按键12*12*5的,一般多少毫秒啊

网友A:
5到10ms

网友B:
100ms-200ms

网友C:
100ms太慢了,人可以明显感觉到延迟

消抖产生的延迟,最好是短到人感觉不出来,长到足以让触点稳定。一般10ms上下比较合适,再短不能少于3-4ms,再长不能多于30-40ms。

网友D:
我一般也就是100ms,有的按键根本不用去抖动。

网友A:
按键不用消抖?

网友D:
有的按键在机械设计上保证了不抖动

网友B:
4楼,100ms你能感觉到?你也太牛了

4楼,100ms你能感觉到?你也太牛了,运动员的起跑反映一般在200ms左右

网友A:
8楼的可能是跟蜗牛做比较吧

如果快速的按下按键,连续两次的时间可能也就100ms以下,

网友C:
100ms,也就是0.1s

人不但可以感觉到,甚至可以做出动作。人工电报,发报速度最快的,完全可以一秒钟发八个点(dot)甚至十个点。键盘上打字,一秒击键五下没问题。

网友E:
习惯用20mS

网友F:
5-20ms

可以用示波器多测试一下,然后选择一个时间

网友G:
20-100ms

网友H:
100mS肯定太长了

我们专业的游戏测试员,在操作游戏控制器时,按键按下的最短时间为12mS。

网友I:
这个最有理,考虑了连续动作和反复动作的问题

我小时候用秒表试验,最快是80 ms。
----------------------------------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0楼: 100ms,也就是0.1s

人不但可以感觉到,甚至可以做出动作。人工电报,发报速度最快的,完全可以一秒钟发八个点(dot)甚至十个点。键盘上打字,一秒击键五下没问题。

网友J:
看场合吧。一般5ms到50ms都没什么问题,如果用普通的

轻触按键的话。

网友K(2009-08-21):
感觉就是10-20ms比较好

网友L:
按键消抖10ms扫描一次按键,连续扫描5-6次,也就是50-60ms,保证按键流畅又不会抖动。按键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做不好的话,产品就是个垃圾,像我家楼下的门铃,按个301要按10分钟,最后还是无语用钥匙。真是深恶痛绝。

网友L:
一次按键的时间大概100-300ms左右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前阵子做一东东,键不够了,用一键做了个三键的功能,停止键,加,减。平时是停止功能,当暂停三秒后第一次短按此键无效,两秒内短按此键相当于减一次,再连续短按相当于连续减,如果连续按着不放则相当于加,好使得很

网友M:
100ms的话按键会明显感觉到迟钝了
如果玩游戏,足够高手修整好鼠标爆你的头了:-)

一般老x都是开10mS间隔,采样5次以上有效,然后根据情况选择按下有效还是释放有效

网友N:
关键看是啥按键了。
那种轻触开关你就设计到100mS吧,里面的碗片差不多2000次以后就开始疲劳,毛刺很厉害;
琴键式按起来哒哒哒响的那种可以做到10mS没事。最好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键值抖动时间。键盘问题很郁闷,小孩、老人操作抖得厉害。几乎我每次设计都不一样的方案来应付。

网友O:
1ms采样一次,连续20ms电平没变化表明数据有效。

网友P:
今天刚刚测试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就看到了这个题目,
偶测试结果,最快按键速度60mS左右,每秒按同一个键17次。

网友Q:
采样法比较好。

网友R:
消除抖动一般是10ms,详见http://www.52embed.com/

网友S(2011-07-27):
对于仪表来说,俺一般是4ms检测一次按键,100ms做一次按键响应。

太快了也没多大意思,仪表的按键一般也不需要太灵敏。

网友T:
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实验吧 数据都是浮云

网友U(2012-11-25):
10ms比较理想

网友V:
人按一次按键的最短时间大概在100ms左右。所以我们一般按键消抖动定在10ms左右!

网友W:
可以用两个触发器去抖,软件的话一般我都加10ms

网友X:
这没必要争吧,实测才是王道!!!
实测按键波形,看抖动宽度,消抖时间取2倍以上。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取长点(考虑按键疲劳、污损)。

--------
一般是用20-50ms,但不同的按键抖动时间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小按键时间抖动短,大按键时间长(某些很大按键抖动会超过100ms)。

网友Y:
我一盘把键扫安排在32ms或64ms的时隙里,也是去抖时间。

网友Z:
常用的是10ms吧

网友AA:
5到15ms

网友AB:
40到80MS之间最好

网友AC:
请问PLC的按钮输入一般选多长的消抖时间啊?

网友AD:
个人觉得:10-20ms

网友AE:
按键消抖分软件消抖和硬件消抖,软件消抖的话一般5ms-10ms。

网友AF:
硬件消抖的方法不可取,除非有特别的理由;
我处理按键读取是这样的;
上电时清零,初态,循回检测有键按下吗?
有健按下,读键值
下一个按键扫描周期.再判断有键否;否则状态归零;有则读键值;
键值相同吗?否则归零;是则计数,计数3个相同的值则按键有效;
扫描周期是5mS-10mS;一个稳定的按键过程,最快20mS判断出来,不稳定的则要看情况了.

如果一上电就有键按下,则无效,等按键释放,然后所有的状态归零;

网友AF:
有键按下,判断为有效后.进入等待按键释放的状态.
如果有键长期按着,是否有效?
如按住1键不如,每250mS左右算一次有效按键,发键值"1";

如果二个键同时按下怎么处理?看你的扫描阵列允许否.
还有一个问题,按键有效时发键值,进入处理程序,还是等按键释放后才发键值进入相关的键值处理程序?

网友AF:
扫描周期不要求精确;但太长则感觉按键反应不够灵敏;太快则有可能出现误判.
50mS判断有新的键,50mS判断按键释放,应该差不多了;
有的时候按键失效要报警,如上电后就有键按下,而且长按不起.此时可以提醒操作者,按键有异常.

网友AF:
我搞的稍复杂了,但操作的结果感觉比较灵敏而且没有出现过失误;
如果有人和他自己过不去,1秒内按10次健,我不负责的.我也不知道他要的结果是什么?
20-50mS判断有键按下;
------------按键一直按着不算;
故意按住A键,再按B键,再释放A键,再释放B键的情况,......
非正常按键动作的处理结果我不负责.
50-100mS判断按键释放;

网友AG:
5—10ms就够了,不过硬件设计方便不是很好,或者保证更好的延时10—20ms也行。不要太大了,因为一两个100ms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次数多了,系统也许就慢了(个人意见哈)。

网友AH:
20ms 比较常用吧

网友AI:
100ms太长.如果电脑键盘按100ms来消抖,每秒只能敲10个按键,不超过2-5个汉字,谁能忍受?

网友AF:
我做的这个系统每秒按10次键是不允许的.自制的键盘弹力很足,能每秒按10次的人估计能破记录;

网友AJ(2013-11-06):
一般也就20ms左右,具体要拿示波器看

网友AK:
100ms之内,每隔20ms检测一次。判断几次为按键按下?

网友:
能不能不用延时消抖啊?这样不是会占用很多CPU 时间吗?如果不用硬件消抖,软件上还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L:
我一直用50ms,一般不要延时,去干点别的事,反正总比呆在那里强

网友AM:
个人觉得10-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