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暂停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教89c54在上电显示版本号后就不动了,轻轻毃一下电路板后就继续自检。运行后偶尔也出现暂停再毃电路板后又继续运行。怀疑电路板接触不良,请问那个管脚开路可造成此现象?电路板上的每个焊点几乎都从新焊过不见效,不知是否是双面板的过孔有问题?这种情况可能吗,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那就得看你里面写了什么程序和在哪里死等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程序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程序有问题?我觉的跟电路板接触不良有关,此产品为一电子秤,前面是一A/D转换后面是显示驱动,能是那个管脚引起的呢?

网友B:
莫非里面有传说中的震动传感器作为操作输入……?

可能是晶振停振,LCD排线接触不良,而你程序里又有Check_Busy();一类的函数……

上图上代码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楼主:
晶振已经换过

晶振已经换过,器件接触不良已排查了呀

网友C:
还是应该以程序为主线,判断哪里是最可能卡死的地方。

相应的地方与外界有什么联系,这样有目的性一些。

网友D:
不敲有没有自动重新运行的情况?

如果有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敲的时候才有接触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不毃板,他停在那里

不毃板,他停在那里不动,不从新运行,毃板后继续运行。

网友E:
那就不停的敲吧

看看关键词处的语句检查下
while,for,do,
还有Sleep等待机语句

是否有打开了的中断,而又没有中断服务

监控晶振
在主循环中加入一个管脚反转的语句,监控这个管教

网友D:
基本是机械开关、焊接、接插件接触、电缆内部断线的问题

网友F:
都在绕圈^^

简单一招就判断了:
看到这个问题后,拿示波器看一下OSC的波形,如果心脏停了,请检查复位电路和振荡电路,如果心脏没停请检查程序.

如果没有示波器,请找一个质量好点的数字万用表,量一下OSC输出脚,如果没有停振,其上会有一定的平均电压,否则,电压基本接近于0,一定要质量好点的万用表,例如我常用的胜利的表就还可以,太烂的万用表,等效电容太大,上去后会造成OSC停振,最好是用示波器,把探头打到*10档测试OSC波形.

我的直觉:软件问题,焊接问题的话,不会那么频繁出现,如果真是软件问题,估计你能弄好的可能极小,赶快掏钱找高人重新给你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