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V级电压测量电路

楼主(2008-03-13):
小弟刚接触电路不久,
最近做晶闸管热敏电压测试,由于电压信号随温度变化及微弱,所以喜信号调理很困难,请问如下电路能否完成测量,那位高人能指点以下,给个参考方案

网友A:
mV级很大了……没看到图呢

楼主:
mV级电压测量 重贴图

原先图没贴上,重贴

网友B:
一级放大要实现60db的增益,会不稳定的

网友C:
一级放大60db

如果带宽很小,还行。

网友D:
请教maychang

一级放大60db

如果带宽很小,还行。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是常数,带宽小了,增益就可以做得很大。
那么设计放大电路时如何减小带宽呢?

网友C:
增益设计得高,带宽自然小。
重要的是,选用偏置电流小、失调电压小、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小的运放。

网友E:
直接用一个带PGA的AD芯片就搞定了

如果采样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推荐采用CS1160

他的PGA对你而言完全够用了

网友F:
什么是晶闸管热敏电压?

网友G:
mV级别已经很好了。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轻易搞定

我记得火星探路者的RF 发射功率才60w,还要穿越几亿公里的太空,您想一下到达地球后,能有多少功率呢?

网友H:
你需要一款高精度运放

它要低失调、低温漂、高增益、高共模抑制、高电源抑制,到国半、AD、TI网站看看。一般高精度建议用差分运放。